定时器TIM2使用ETR引脚进行脉冲计数问题

楼主(2010-01-07):
定时器2配置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自动重装载的值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等于fCK_PSC/( PSC[15: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时钟分频因子 288M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Base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md(TIM2, ENABLE);

i

}

楼主:
主程序是这样写的
        while (1)
        {

                for(i_Loop = 0; i_Loop < 100; i_Loop ++)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lay();
            }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
                i_Loop1=n_Counter;
                i_Loop2=n_Counter>>8;
                USART_SendData(USART2,i_Loop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i_Loop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楼主:
输出的定时器寄存器其中一组值c8 c2   2c c3 相差在40000多,是不是我程序设置哪有问题,按下边的图输出定时器寄存器差值是50

网友A: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只是读取Timer中计数器的值,你第一次读取的值是c8 c2 ,过了一段时间你读到的是2c c3,这是因为计数器的值已经溢出了,关键是每两次读取的数据之间的差值是否相等。

楼主:
设置了自动重装载的值,应该没有溢出吧

网友A:
设置了自动重装载的值,是设定计数的最大值;如果计数器计到0xFFFF,计数器再加1,就溢出,变为0,但是计数仍在进行中。

网友B:
计数器超过它的最大值,肯定会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