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浓度测量

楼主(2010-01-07):
哪们大侠知道,什么型号的传感器能测量烟雾浓度?
烟雾浓度测量范围:0-2000ppm

网友A:
用离子型烟雾探测器,其原理是利用微量放射源电离传感器探头内的空气使之呈一定阻性,烟雾是一种气溶胶,进入探头后会吸附空气离子,故而阻性升高,据此可判断烟雾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