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HID报告描述符问题

楼主(2010-01-07):
USAGE_MINIMUN

USAGE_MAXINUN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就是使用的最小数和最大数的意思,这里的数对应着你的报告描述符里的内容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对应内容,比如
键盘HID描述符可以表示最大键码与最小键码。

网友B:
那怎么识别设备就是hid呢?

网友C:
hid设备是免驱的

网友D:
在接口描述符里描述协议为HID。

网友E:
就是使用的最小数和最大数的意思,这里的数对应着你的报告描述符里的内容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对应内容,比如
键盘HID描述符可以表示最大键码与最小键码。 ...
引用 网友A:

那LOGICAL_MINIMUM和LOGICAL_MAXIMUM是指的什么呢?
报告描述符里的内容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不是LOGICAL_MINIMUM和LOGICAL_MAXIMUM指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