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快捷键

楼主(2010-01-07):
要成为PCB高手,就要熟练常用的快捷键
按Shift点器件,选择
Ctrl+insert 复制
pcb
Shift+insert 粘贴
Shift+delete 删除已选部分
+ -切换lay
空格旋转
X x方向镜像
Y y方向镜像
V、U单位切换
Shift+空格线的拐角方式选择
%%%%%%%%%%%%%%%%%%%%%%%%%%%%%%%%%%%%%%%%%%%%
protel 99 快捷键2006/10/26 13:35Page Up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
Page Down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
Home 将鼠标所指的位置居中
End 刷新(重画)
* 顶层与底层之间层的切换
+ (-) 逐层切换:“+”与“-”的方向相反
Q mm(毫米)与mil(密尔)的单位切换
IM 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E x 编辑X ,X为编辑目标,代号如下:(A)=圆弧;(C)=元件;(F)=填充;(P)=焊盘;(N)=网络;(S)=字符;(T)=导线;(V)=过孔;(I)=连接线;(G)=填充多边形。例如要编辑元件时按E C,鼠标指针出现“十”字,单击要编
辑的元件即可进行编辑。
P x 放置 X,X为放置目标,代号同上。
M x 移动X,X为移动目标,(A)、(C)、(F)、(P)、(S)、(T)、(V)、(G)同上,另外( I )=翻转选择部份;(O)旋转选择部份;(M)=移动选择部份;(R) =重新布线。
S x 选择 X,X为选择的内容,代号如下:(I)=内部区域;(O)=外部区域;(A)=全部;(L)=层上全部;(K)=锁定部分;(N)=物理网络;(C)=物理连接线;(H)=指定孔径的焊盘;(G)=网格外的焊盘。例如要选择全部时按 S A ,所有图形发亮表示已被选中,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复制、清除、移动等操作。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h——弹出help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
l——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弹出options菜单
p——弹出place菜单
r——弹出reports菜单
s——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弹出tools菜单
v——弹出view菜单
w——弹出window菜单
x——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弹出zoom菜单

楼主:
左箭头——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

右箭头——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

上箭头——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

下箭头——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查找指定字符

ctrl+g——查找替换字符

ctrl+b——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

ctrl+shift+h——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

shift+f4——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shift+单左鼠——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拖动单个对象

shift+ctrl+左鼠——移动单个对象

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器格点限制

按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

按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向

各种版本PROTEL的常用快捷键一览:

在设计过程中,速度是很重要的,如果单用鼠标进行操作,不但单手负担太重容易麻木疲劳而且效率低下。为此Protel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快捷方式。两手

配合操作与单手操作的效率相比远不止翻倍。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Page Up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

Page Down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

Home          将鼠标所指的位置居中

End           刷新(重画)

*             顶层与底层之间层的切换

+ (-)       逐层切换:“+”与“-”的方向相反

Q             mm(毫米)与mil(密尔)的单位切换

IM            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E x           编辑X ,X为编辑目标,代号如下:(A)=圆弧;(C)=元件;(F)=填充;(P)=焊盘;(N)=网络;(S)=字符;(T)=导线;(V)=过孔;(I)=连接线;(G)=填充多边形。例如要编辑元件时按E C,鼠标指针出现“十”字,单击要编

辑的元件即可进行编辑。

P x           放置 X,X为放置目标,代号同上。

M x           移动X,X为移动目标,(A)、(C)、(F)、(P)、(S)、(T)、(V)、(G)同上,另外( I )=翻转选择部份;(O)旋转选择部份;(M)=移动选择部份;(R) =重新布线。

S x           选择 X,X为选择的内容,代号如下:(I)=内部区域;(O)=外部区域;(A)=全部;(L)=层上全部;(K)=锁定部分;(N)=物理网络;(C)=物理连接线;(H)=指定孔径的焊盘;(G)=网格外的焊盘。例如要选择全部时按 S A ,

所有图形发亮表示已被选中,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复制、清除、移动等操作。

Alt+删除键(回车上面的键):撤消

Alt+E>E>A   :取消全部选择

Alt+E>S>A   :选中全部元件

Alt+E>L     :删除被选中元件

依此类推,其它详见菜单项中的提示即可。

楼主:
在新建的PCB里,按"O"-"O"(Option-color)快捷键,设置PCB各层(Layer)的颜色:

设置层颜色的三个原则:① 接近自然,看起来很舒服;② 颜色分明,不易混淆;③ 长时

间画板,眼睛不易疲劳。

我的设置例子:

TopLayer: 222 \'接近绿油的颜色

BottomLayer: 224

TopSolder: 4 \'接近铜的本色

BottomSolder: 8

TopPaste: 1

BottomPaste: 221

TopOverlay: 233 \'白色,一般PCB做的都是白色丝印

BottomOverlay:29

DRC Error: 228

Selection: 7

BackGround: 3 \'背景为黑色,不刺眼

Mechanical 1: 92

Mechanical 2: 228 \'有时在此层标注尺寸

KeepOut: 238

Multi Layer: 213 \'接近喷锡焊盘的颜色

Pad Holes: 223 \'深颜色,与喷锡焊盘的颜色形成反差

Via Holes: 218

当然,你可以随意设置你自己喜爱的颜色。

5. 显示坐标原点:"O"-"Y"(Option-Preferences-Display),在"Origin Marker"前打钩选

取。

6. 改变旋转角度:"O"-"P"(Option-Option),在"Rotation Step"中输入新的旋转角度。

7. 打开/关闭层:"O"-"L"(Option-Layer),选取或取消相应的层。

8. 在画覆铜箔线(可用快捷键"P"-"T": Place Track)时,Shift+空格 快捷键可以在以下几

种画线方式中顺序切换:

① 先直线——后45度斜线

② 先直线——圆弧线——后45度斜线

③ 先直线——后垂直线

④ 先直线——圆弧线——后垂直线

⑤ 任意角度线

⑥ 先圆弧线——后直线

此时还可按空格键切换每种画线方式的先后顺序,比如,先45度斜线——再直线等。

9. 移动物体时按空格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按设定的角度旋转;

移动物体时按"X"或"Y"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翻转。

10. 按住鼠标右键,鼠标变成手状,可以实现PCB的平移,有点像AutoCAD。

11. 单击Track、Arc、Fill等物体时,物体被选中,出现控点,此时单击控点可以改变物体

的大小,圆弧的角度、半径等;

单击Fill的圆形控点,可以实现Fill的任意角度旋转。

12. Shift+单击,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物体。另一个比较有用的选择快捷键"S"-

"P"(Select-Connected Cooper),选择连接

的铜箔。快捷键"X"-"A",取消所有选择(Unselect All)。

13. "O"-"B",将Visible Kind 改成"Dots"点栅格,布板时背景会清楚一些。

14. "V"-"F",显示整个PCB板面。当你放大(PageUp)或缩小(PageDown)PCB时,或是你一不

小心,你设计的PCB失踪了,

不见了,这时,打一个"V"-"F",你设计的小东西就又乖乖的回到你面前了。(你再乱跑,我

就VF了! ^-^)

15. "T"-"J",做选择物体的包络轮廓线,包络间距在"D"-"R"(Design Rules-Routing-

Clearance Constraint)中设置。

16. 快捷键"Q",在布线单位"mil"和"mm"之间切换。

17. Ctrl+Insert(Ctrl+C) 复制选择的物体,Shift+Insert(Ctrl+V) 粘贴,Ctrl+Del 删除

选择的物体。

熟练应用快捷键,左手按键盘,右手点鼠标,画PCB的过程就像演奏一曲美妙的乐章,设计

PCB就像设计一个完美的艺术作品,

就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当然,还要时时与各个门派的PCB高手过过招,切磋切磋技艺,

同时苦练内功,做到心如止水,心

领神会,融会贯通,用一颗清静心、平常心去思考,去设计,才能达到小李飞刀那种“手中

无刀,心中有刀”的至高境界。

网友A:
你能记多少呢?

网友B:
好东西,很全面,尽量多的用,很有帮助

网友C:
嗯,不错,很全呀

楼主:
pcb鼠标增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