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升压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直流,很难。
50mV电源,无论什么器件都不能工作。
如果是交流,可以用变压器。

楼主:
是直流但电流很大,做一个检测设备,不想配电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B:
还是去配电池吧,即使这个50mV的信号源可输出的电流很大,但任何升压手段都不能在如此低的电压下工作。

网友C:
用10只法拉电容,充满电后串起来,不就有500mv了吗,不过只能人工机械方法完成.
哈哈,说笑呢.
战争环境野外生存中,也许有人会这么做,用来给手机供电打sos电话.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要这样考虑.

网友D:
用继电器+电容做个电荷泵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用继电器接成自激 boost电路,好像也行

网友E:
古老的电鱼机就是这样干的,就一个变压器加一个**,没有任何半导体元件……

网友E:
**,“簧 片”都是敏感……

网友E:
变压器+簧_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