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汽车上的速度传感器输出, 油量传感器输出信号性质

楼主:
请教下, 汽车上的速度传感器输出, 油量传感器输出信号性质,
没有汽车,不可能用示波器量,所以请教下知道的朋友
速度传感器的信号是不是 5V的几KHZ的脉冲啊, 还是12V, 24V的脉冲.
另外油量信号是模拟的电压吧, 他的电压范围是多大, 有多少 MA的驱动能力?

谢谢!

网友A(2010-01-07):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920-1-1.html

汽车传感器检测图解 184页 1.8M

楼主:
谢谢TYW前辈, 很有参考价值.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东西的大侠给说一下啊 .

网友B:
汽车的车速传感器一般为磁脉冲传感器,车速高时最高电压可以达到10V以上,波形类似三角形

网友B:
可以看下这车的

网友B:
上图是奇瑞旗云车速传感器的波形,不同的车的波形幅值还是有些差距的有的可以到1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