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直流分量

楼主(2010-01-07):
图中V0 值为2V左右,A值200MV左右,在某一时刻如图中ab段电压保持前面的值不变,
通过什么方法(模拟电路)能将图1转换成图2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搭个减法电路

楼主:
忘了说,其中的直流分量是变化的,交流分量基本不变。

网友B:
楼主测量出V0约200mV,而且知道此分量在变化,测量的依据是什么?
换言之,图2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想去除信号中的直流分量,用电容耦合最为简单实用。

网友B:
问题是:“在某一时刻如图中ab段电压保持前面的值不变”。
这个时刻如果是随机的,还真不好办。

楼主:
图1是来自传感器信号,图2是我想通过模拟电路处理后达到的信号,后通过比较电路得到脉冲信号,方便数字电路处理

楼主:
TO 6
是随机的

网友D:
V0如果是信号的平均值就好办,最简单的是用电容隔离。

网友E:
试下积分调零。

网友F:
加电容,那只有交流了,直流呢

网友G:
好像是电涡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H:
用电容耦合可以吧!虽然有ab段电压不变,但只要耦合电容足够大,这段电压衰减很小。只不过用耦合电容提取真正的交流分量需要较多的调整周期。

网友I:
用减法器。
基准用平均值电路。

网友J:
变化的直流分量其实也是一个交流分量,只是模型参数不一样(频率,相位等)你知道交流分量基本不变,那就用一个带通滤波,只提取你要的交流分量的频率不就行啦。

网友K:
1,A-B最大宽度为半个交流周期, 但如果相邻两个A-B 间最小间隔大大于交流周期.用低通滤波器,滤除交流分量和A-B随机分量, 保留低频(直流分量);
2, 将输入信号与低频分量相减
此法响应速度慢, 且起动后一段时间信号丢失

也可用数字信号处理来做:
1, 利用微分,低频信号和-AB段的微分近似为0,  微分正最大点和负最大点对应交流自身的过零点, 两个微分突变点(非0变0和0变非0)之间为A-B.
2, 数字高速采样,根据上述判断方法,测得A-B时刻和时间,
3, 对相邻两个 微分正最大点或负最大点之间除A-B段外积分取平均值,得V0
4, 将输入信号减V0,即得

  此法响应速度最快,但至少滞后一个交流周期.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给放大器的反响输入端加一个基准电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通过比较电路得到脉冲信号,方便数字电路处理"——既然这样的话,“A-B”段应该没多大作用吧??直接电容耦合不就行了吗?
如果需要“A-B”,如果信号在时间上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应该可以用两路信号的方法去做?上一次检测到的信号值与本次相同的话,认为是“A-B”段,直接通过,否则电容耦合;同理不相同了说明“A-B”段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