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语音功放电路。

楼主(2010-01-0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语音功放电路图,麻烦帮我讲解一下,看这个电路图能不能实现,谢谢了。

楼主:
左边是DAC信号输入。
或者有哪位有资料的麻烦可以借阅下,谢谢。

楼主:
看不清楚我的图吗?我这里看到图很大啊

网友A:
不要从百度引用图片,别人看不到的。
你看得到是因为那个图已经下到你的电脑上去了,你如果清空网络临时文件,你也看不到。

楼主:
噢,这样啊,晕,怎么没有本地上传图片的功能。

网友A:
这有什么好分析的?
下个Datasheet,里面说得很详细,照着里面的电路抄就是了。

楼主:
:L想要做得音质好一点

网友B:
音质好不好,全在DA上面了。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图设计有没有错误

楼主:
请问驱动这个8欧1瓦的喇叭最好用哪种功放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