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1110 通讯模块

楼主(2010-01-07):
1、我现在在做cc1110 通讯模块 外接鞭型 天线太大

433M 的pcb天线 如何画?? 我现在用的是protel 99 se

2、 cc1110 封装 找不到protel 的 那位大侠 有啊

3、封装 ti 建议尽量小的封装 我现在都改成了0805 的影响能有多大??

4、在ti样板模块上的地通孔作用是什么 抑制噪声??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A1:可用1/4波长PCB线段简易天线,也可按照厂家资料提供的其它天线方案;
A2:根据器件手册所载尺寸资料或用卡尺测量后自己做封装,这是做PCB设计的基本功,不要一味求现成;
A3:0805封装元件可用,不会有明显问题,注意高频PCB设计规则就是,相关资料可看我在本坛发的老帖;
A4:作用是平衡地电位,降低分布参数对信号回路的影响,对抑制噪声也有利。

楼主:
1/4波长PCB线段简易天线 是什么概念呢??

大于60mil 线宽 长度是16cm??

那线阻 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TI的网站上面有做PCB天线的资料,去找找吧

网友B:
是平衡天线

楼主:
网站上的pcb 看过了 不是很清晰 而且不是433M 的。
ti的模块 是外接天线

平衡天线???

楼主:
单端天线 ??
差分天线 ??

网友C:
433M 的SI4421 我用的都是0604的封装

网友B:
balun就是把平衡转不平衡的。所以带balun的就用不平衡天线,不带balun的接平衡天线。

网友B:
左边是不平衡天线,右边是平衡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