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软件模拟,MCU管脚SDA和SCL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0-01-07):
SDA和SCL是定义为输入还是输出呢?

网友A:
开漏输出外加上拉。

楼主:
但是在SDA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方向不一样,那么它该怎么转换呢?
初始化定义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当接收数据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悬空输入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香主,我想问个问题,能不能具体解释下开漏输出的开漏是啥意思,经常听到这个名词,但就是不理解

网友C:
但是在SDA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方向不一样,那么它该怎么转换呢?
初始化定义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当接收数据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引用 楼主:

这样写也可以,但会把其他IO的状态也一起改了,而且慢。直接改寄存器吧。
GPIOx->CRH或GPIOx->CRL直接把SDA对应的那个管脚的部分改了就行。
4就是浮空输入,6就是通用开漏输出.

网友A:
SDA完成发送数据后,先输出高,然后直接读取这个端口的输入寄存器即可,不必转换方向。

在这种配置下(开漏输出),这个引脚相当于是一个准双向端口。

网友D:
就是说不必定义输入输出?

网友E(2016-06-29):
香版主,你有测试过吗?我试过是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