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问过这个东西,这次拍了照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7):
这东西是导光用的。

楼主:
从形式上看,一端是二极管,一端应该是光敏管,也就是光耦了,但是透光体外露外界光源会影响他的传输信号吗?

网友B:
如果信号是调制的就不会受影响

网友C:
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工作的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