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的FIFO大家用么?还有广播问题?

楼主(2010-01-07):
CAN的FIFO用的多不多?

我现在在看C_CAN User's Manual Revision .

看了n遍了。

用的是C8051F040芯片

有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第一个是FIFO用的场合多不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Msk28-0的作用。请问是不是用在广播上的?

就是一个节点发,多个节点收?

多谢解答

网友A:
1.如果报文太多,处理不过来,就会用FIFO。
2.Mask是用在广播上的
3.CAN总线是多主多从的串行总线,总线上是差分电平,一个节点发送,如果其他节点不设置报文滤波,是都可以收到的。但如果有些场合会进行点对点的通讯,可以通过设置报文滤波寄存器实现。

楼主:
一个节点发送,如果其他节点不设置报文滤波,是都可以收到的。但如果有些场合会进行点对点的通讯,可以通过设置报文滤波寄存器实现

这句话我看的有点糊涂啊!根据CAN_USERS'S MANUAL 第29页所说:所有的message boject都被过滤的。如果UAMSK = 0 则对ID过滤  若umask = 1 ,则对ID的某几位过滤 还对Mdir过滤。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如何想让某节点的某个message boject收到,则 设置该message object的umask = 0.

若想让(1个或多个节点的)多个message object收到,设置值对应的message object的umask = 1.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这个MDir 到底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