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两端电压小于稳压值时的情况?

楼主(2010-01-07):
稳压管两端电压小于稳压值时,稳压管电流,电压是多少?具体到电路图中,LM2576是电压调整管。依照其Datasheet,当Vin<Vth时,LM2576的5端为高电平,LM2576不工作。请问,当Vin<Vth时,Q1基极电压是多少,集电极呢?最好能详细讲下Vin<Vth,和Vin>Vth两种情况下稳压管的工作状态,和Q1基极,集电极的电压??

网友A:
电压小于稳压值时,稳压管上的电流和具体的管子有关,厂家不会提供这种非常规用法的数据。
这个电路中,R2上的电压为0.7V时三极管导通,R2上的电流是70uA,你需要测试稳压管在电流为70uA时,
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来判定何时三极管会导通。
实际可能是70uA电流时,不同的稳压管电压差异比较大。用稳压管做参考本来离散性就比较大,不可能很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图中的公式Vth=Vz1+2Vbe(Q1)是怎么得到的?R2上电压和Vz1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B:
LM2576的5脚高低电平取决于三极管的导通与否。要三级管导通,基极电压要大于Vbe,这时R2上电流是Vbe/R2,忽略基极电流,稳压管和R1上电流也为Vbe/R2,得出Vin此时的值为Vz1+Vbe+Vbe*R1/R2=Vz1+2Vbe,也就是Vth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论坛。你说的有点道理,可是算出来就是vth=Vz1+3Vbe了。有点钻牛角尖了,O(∩_∩)O

网友C:
Z1导通也需要一定的电流,这个电流应该不止70ua.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又有问题了。

网友C:
工程应用上没必要这么精确.
Vth大于Z1+2V即可.

网友D(2015-11-06):
引用 网友B:
LM2576的5脚高低电平取决于三极管的导通与否。要三级管导通,基极电压要大于Vbe,这时R2上电流是Vbe/R2,忽 ...

vth=Vz1+3Vb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