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软件

楼主(2010-01-07):
请问这个软件里面怎么得到+15v电源  和-15v电源  ,都是直流电源的~~ 找不到哎~·

网友A:
对接  中间做参考地呀

网友B:
查找: 关键词   battery

楼主:
power 这个的值可以改动的吗??

网友B:
点开属性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我把属性改为15v  提示错误了

网友C:
string 值为  +15v    -15v
前面要加正负号
我的是7.4 /7.5版本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8楼  我用的也是7.4的   string 值那里改的~··我想把power  改为+15v

网友C:
双击power 后有个窗口啊,上面有显示string啊

网友B:
难道battery就不是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