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发LED恒流的帖子

楼主:
今天和领导讨论原理图,我又COPY了一个从网上,仿真结果很好,可是分析的时候自己思路就乱了呢。LED流过的电流IO=U2*R2/(R1*Rf), 这个是按虚短虚断公式算的。请问,返回到U4A+测的反馈是不是正反馈?我以为有个返回U4A-的负反馈,就可以按公式来算,得出IO不随LED阻值变化而变化就可以了,他说这样做不好,算是电压反馈,不是电流反馈,我也蒙了,而且用5W的LED(电压6到7伏的,电流总是达不到700MA,用3W的就可以达到)

网友A(2010-01-07):
5W的LED居然用线性的恒流源!?
即使用线性的恒流源,也没必要用这种复杂的电路。

网友B:
貌似豪兰德电路,**肋。

楼主:
**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咯。AWEY,我可以直接接MOS驱吗?MOS就当开关用。

网友C:
你的R1应该跟R1-1是相等的吧,你用5W时,700mA的话电压到了7v多,但是U4B  5脚的电压最高能输出
受限制,LM358在9V电源下工作,最高输出电压是7.5V,再去掉一个Vbe和Rf上的压降,5脚的电压最高也就6.7伏左右,因此5W的LED不能工作,而3W的只需要4.3V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
所以说它是**肋。
负载大了,负载上电压升高,如过了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不行了。

楼主:
358共模输入电压1.7v,那我的负载电压要到7V,我焊接了个电路,它工作的还蛮好的啊

楼主:
5楼,我这边5W的灯,接上后也亮的,电压在5.6V左右,电流升不上去,在600MA多点点,而3W的灯工作正常。可以到700MA

网友B:
多话了,就最后再多一次。

网友D:
学习哈。不过LZ的图。。。。

楼主:
我的图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