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快速响应

楼主(2010-01-07):
我需要测量最高1600℃液体金属温度,响应时间小于30S,连续工作时间30小时。想用b型热电偶,刚玉保护管,插入液体测温。

我对热电偶本身不太了解,所以理解会有问题,请求高手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如果用标准的热电偶,我想会有下面的问题:

为了抵抗液体金属侵蚀,外保护管厚度必须大于20mm,加上内部绝缘套管,总的外径将大于50mm,最主要的是保护管有空隙,肯定导致响应时间很长。

有没有一种刚玉保护管和热电偶是一体的,就是保护管是实心的,内有两个0.5mm的孔直接装热电偶,没有任何空隙。我知道热电偶无法直接穿到保护管中,但能不能用两根单独的热偶丝插入,用一种工艺让热偶丝在保护管内部相接处焊接,形成无空隙的整体式热电偶?如果能行的话就响应速度会快很多啊。

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测高温的热电偶都做成内外双套管的,也许是我井底之蛙不知道而已。

请高手帮忙讲解原理或者提供可行的方案,再次感谢!

网友A:
从工艺角度讲,用红外非接触式测温更好。用接触法测温时,因楼主所及类型的高温物体不会是温度瞬变的,故传输热阻的影响不大,只要采用适当的材料就行。高温热电偶有其专门的结构,主要是为防护和机械强度方面着想,自制是不现实的,只能购买成品。

楼主:
谢谢!
因为液体金属上面有保护剂,不能用非接触式测温。没有看到我想要的成品。

网友B:
为什么要连续工作30小时?炼什么金属要30小时?
要响应速度快,有钢水温度计,响应时间大概5秒,但这是一次性的,测量完毕即换热电偶。这种温度计一般用钨铼热电偶。

网友A:
保护剂也会因温度传导很快达到热平衡,怎么不能用?原则上非接触测温法可以适用任何温度,只是测量器和被测物之间要有足够温差以避免本体热噪声的干扰,对楼主的应用而言,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C:
赞成非接触式的方法
不过红外线测温的设计难度会大很多

楼主:
是钢水连铸中间包连续测温用的。

再回2楼:
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主要是刚开始浇注时,温度变化急剧,现场需要立即知道钢水温度。

回4楼:
中间包最长使用时间30小时,不是冶炼金属的时间。目前使用的是手动快速测温。我要用连续测温取代手动测温。钨铼热电偶准确性不好,我们希望精度做到千分之三。

回5楼:
保护剂比较厚,与包内液体温度有差距,且不固定。工艺要求知道包内液体温度。

楼主:
自顶,请高人帮忙!

楼主:
思考了几天,有基本方案了,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才能确定。
买书去罗,寒窗苦读吧,555......555......

请问如何结帖?如何送分?

网友A:
呵呵,最早非接触测温的主要应用行业就是冶金包括炼钢业,有专用非接触测温仪表的,保护剂不是问题,非接触式测温讲究波长的,取合适的波长就行。

结贴方法见楼主帖上面的功能选项。

楼主:
回LS:
我本身在炼钢行业,没有看到非接触测温仪表测钢水内部温度现场应用。
现在测中间包温度都是手动的,利用快速热电偶测量。

个人感觉非接触测不准,要是能测准,肯定有人用,因为没有其他技术障碍。

还是决定用b型热电偶直接测量。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
如果有问题还要向各位请教。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