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实验台的搭建问题?

楼主(2010-01-07):
大家好,由于我是个新手,目前准备在家里搭建一个小型的实验台,日常做一些简单的实验。但由于第一次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计划购买示波器(泰克)一台,数字万用表一块(精度要高一点),正负12V,5V,3V直流信号源一个,电阻,电容等一些常用器件若干。不知道这些够不够?麻烦各位帮我选下型号,小弟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很有钱哦
配置高低要根研究内容来定
否则没法帮泥参谋

网友B:
看你要做什么了……用到什么就买什么了。这东西很难一步到位的,对于初学来说,环境太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网友C:
日常实验,示波器并非必需,普通万用表就可以满足,这方面不必追求多高级的设备,特别是初学入门时,设备只能提供一定的便利性,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俺小学时开始玩电子,父亲给买了一把15W内热式电烙铁(1979年),当年的电烙铁远比现在的结构简陋,而且也是最便宜的,俺仅用此完成了多部收音机的装调和一些其它电子小玩意的制作。初中时得家母赏赐一台指针式万用表(1982年),俺就凭此两件“武器”闯荡电子江湖十几年,期间从装收音机到电视机及其它电子制作,继而修理各类家电,大学时自学单片机,自制了一逻辑笔和一EPROM写入器(1990年),加上前两件“武器”历经数年以职业型标准设计出了不少单片机应用及其它类型的电路和产品,1995年我才买了一台一百多的数字万用表并更新了进口烙铁,现在还在用,只是近年才又添置了些必要的测量设备,但当年的入门及后来的提高主要依赖的仅仅是电烙铁和万用表,现在依然是最常用的“武器”。

条件够与不够,不在于设备的多寡和档次,而在于心智和双手。

网友A:
哈哈,6几年俺的第一个万用表是从上海襄阳路那里的襄国旧买的散件自制的,线框,指针都是自已粘上去搞定的,灵敏度居然也有110μA,至今还在,改成一只场强表了.

网友D:
LZ那么富裕?还打算买TEK的示波器.二手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E:
有个示波器是好事。
特别是那些变化快的信号,如果没有,也可以想办法去获取一些你关心的信息
我记得当时刚开始玩数字电路,使用89S51驱动点阵屏,但有几个字老是左右错位。后来才知道可能是没加电容引起的电压跌落。我使用一个触发器(7474)加LED指示,果然在复位信号引脚上逮到了一个低电平。如果那时有示波器就会更方便了。

网友F:
示波器都买的起,真有钱:D

网友G:
有钱的新手!

网友H:
既然喜欢做电子 早晚都要买 不如早买  烙铁 示波器 成套的螺丝刀 镊子 钳子 焊锡 松香 通通搞 至于别的 用着再买

网友I:
支持一下,不过tek的比较贵呢

楼主:
是啊,小弟也查了下,60M,1GS/s的就要9000多呢,太贵了,二手的又不划算。同样配置普源的才卖不到4000,不知道大家有人用过没有?性能怎么样啊?

楼主:
在这里,感谢春阳大哥的指点,我一方面也可以先从仿真开始,但出于综合考虑一些基本的设备还是有了更方便点。

网友J:
我攒的私人设备:
TEK 2024B
HAKKO FX-951焊台
高迪850枪
兆信 RXN-305D-II电源
FLUKE 15B万用表
TOP2007编成器
这么多应该够了...

网友D:
比较全,基本够用了。

楼主:
多谢丁大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