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适配器过流保护问题,很棘手

楼主(2010-01-07):
我正在做5V/2A适配器验证,用该适配器给2.5A电流的模块供电,供电大概20秒左右后,适配器输出为0V,按理说现在相当于该适配器正在起过流保护作用,可为什么0V停留大概18秒左右,适配器输出电压回升,过了18秒后,适配器输出为0V,然后一直重复这种变化。请教下,这样的适配器可以用吗?
适配器过流保护是不是该是这样:当模块电流异常(超过2A),适配器输出异常(为0V),然后适配器不会在自启动,直到适配器电源插头重新插拔(或是重新通断该适配器)适配器输出电压正常,即过流保护电路被解除。这样子的话就起到真正的过流保护作用,异常的模块也才能被及时发现。这问题让我很困扰?????

网友A:
这个要看过载保护电路的具体设计了,如该适配器的保护动作不合要求,可另找或自行设计合适的适配器。通常设计应该是过载时切断输出,只有当负载降低到合适的范围内才解除保护,不过具体动作还与负载类型有关,如果负载在低输入电流时会自动降低,过载保护就会自动解除,如此就会反复“振荡”了。

楼主:
不太明白,
如负载类型为一种电路模块,正常供电5V时,模块电流不变,一种情况是当模块电流异常,适配器起过流保护作用,模块不工作,电流为0A,过流保护自动解除,如此反复“震荡”,对模块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保护动作,按常理来说可以用吗?
现在的适配器有很多种,不知道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还是我验证的这种比较特殊?

网友A:
首先,这个适配器的额定输出就不能满足,小马不能拉大车,正常情况下还得留取余量,2.5A峰值的负载应使用至少3A额定输出(注意不是最大输出)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
其实模块电流没那么高,1.3A左右,只是我为了验证它的过流保护做个实验:用1个适配器同时供2块这种模块工作。

楼主:
万一模块哪里短路,电流超出2A以上,这时适配器输出不正常,如果用这种适配器,模块就会被反复冲击不是吗

网友A:
供两块当然就不行了,这是必然的。短路时则不会发生反复冲击。

楼主:
这我知道啊,我想问的是这种适配器的过流保护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
反复冲击是想说过流时,模块反复被通断电,对模块本身不好。

网友A:
讨论本身就过载的前提下的保护没有意义,换用合适的电源适配器自然不会存在反复冲击的问题。

楼主:
设计一样东西,以及使用一样新的东西,问题考虑全面很重要的。:lol
我的想请教的是:适配器的过流保护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对于适配器来说输出是否短路适配器并不知道,当短路(过流)时适配器保护,此时输出电流为0,自然要重新启动,这个恢复时间各个适配器设置的值会有差异.目前很少有适配器的保护设置为一但过流就锁死输出(除非重新上电).因为这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当过流时应该排除过流的原因,而不是追究适配器的保护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属于打嗝式保护,只是恢复时间及反应速度有点问题,你贴个图上来看看是否参数设计有问题。

网友D:
这样的过流保护设计并非罕见,也不能说该设计有问题。
如果不适合楼主使用,换其它厂家产品就是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看法,这适配器本身是没什么问题,只是恢复时间太快,可能不适合我使用。
“适配器的保护设置为一但过流就锁死输出(除非重新上电)”
这种适配器实用吗,为什么很少有?我认为这样的适配器更符合逻辑以及实际应用。

楼主:
:lol
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