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电源放大电路

楼主:
要求如下:
1.20mv左右的交流信号放大到1~2v左右。只能使用单电源,是用反相反大还是用同相放大好。麻烦提供电路谢谢了。
2.如果是20mv直流也放大到1~2v,能否用单电源实现。

网友A(2010-01-07):
交流20mV放大到1~2v左右,输出必是交流,负电压你怎么用单电源输出?
直流20mV也放大到1~2v,倒是可以用单电源实现,但运放必须仔细选择。

楼主:
楼上可有电路供参考

网友B:
怎么图片贴不上来。
1,用隔直电容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直流分量上面.(直流分量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最简单),使其全为正电压信号
2,经放大后的信号再经隔直电容,取得放大后的交流信号。
这种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C:
以下资料应该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D:
单电源放大交流信号,做一个电平抬升就可以了,用同相还是用反相要看你的信号源阻抗的大小,不一定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网友C:
楼主的信号要放大100倍,如果用楼上的电路,直流偏置信号经过100倍放大不是要饱和了吗,应该将R4也接到与运放正端相同的直流偏置,或者通过电容接地(对于低频,增益可能有误差,对R4、R5有要求)

网友E:
回LS:
分压电阻不需要一样,直流偏置电压=Vcc X 0.5 /Av;Vcc是电源电压,要大于2 X 1.414 * 2V, Av是放大倍数。合适的直流偏置不会引起放大器饱和。

网友C:
但是Av很大的话,偏置电压太小,这样的话要求必须是Rail to Rail输入的运放,还会影响信号的动态范围

网友E:
回10楼:
因为输出电压峰峰值只有2v X 2X1.414=5.66V,选vcc=12V即可。
选用Rail to Rail输入运放到没有必要,lm358的输入范围包含0V。
选用Rail to Rail输出运放可以降低电源电压,选vcc=6V即可。

网友F:
我按7楼电路接后,发现带负载能力很差
接10k电阻时电压是空载时的2/3,什么原因?

网友E:
电容C2要足够大,信号频率越低,隔直电容越大。
如果频率很低,负载比较大,可能只好用双电源。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应该是5楼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