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压器副边开路检测

楼主(2010-01-07):
(无正文)

网友A:
在副边加个二极管然后串个电阻.再用AD转换电阻上面的电压.当转换不到电压的时候就是开路了

网友B:
先说清楚:所谓“检测”是判断“有”或“无”,还是要测量电流大小?
如果是判断“有”或“无”,允许测量带来多大压降?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想检测变压器副边负载是否断开。
2楼说的行不通吧,我要变压器本来就是隔离,或驱动,在副边做ad转换的话那不又要一系列操作包括共地,电源等问题。
是啊,1楼说的能不能有个简单的办法啊?
我们的副边电流输出差不多大小,我的是0-80ma,标准负载是在5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