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并联反馈电阻的作用

楼主:
请问C1电容的作用?是作为低频段滤波,使直流反馈不受交流反馈的影响,不能用于高频段吗?
我尝试了,频率为1KHZ时,不加C1或加C1电容,放大倍数都是10。
              频率为1MHZ时,不加C1,放大倍数是1
              频率为1MHZ时,加C1,输出电压减小3-4倍,没有放大。

网友A(2010-01-07):
这么小的电容,估计是防止振荡用的。
没有查LM108参数,不过很可能单位增益带宽不高,所以1MHz时增益已经下降到1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C1是交流反馈元件,对电容而言,频率越高的信号容抗越小,反馈量就越大,放大倍数就自然越小,故起到放大低频信号,抑制高频信号的作用。

网友B:
2楼maychang说的不错,模拟软件比较理想化,通常交流反馈电容确实不会这么小,很高的低通截止频率通常用于防止电路发生高频自激振荡。

网友C:
此类问题已讨论过多次。这个电路可以是积分,也可以是反向比例放大。到底是什么,取决于R1和C1的取值。

虽然可能是用于积分或反向比例放大,但由于C1的存在,传递函数的模在高频率端呈一阶反比关系,所以都呈现低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