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又有麻烦了

楼主(2010-01-07):
动手混拼了几组这样的灯.当接通电源时,却发现有的灯自己就亮起来了

当把VCC接到 悬空的端口时,LED却不会亮,为什么?

1月8日:

今天测了一下.
当8050的B极悬空时,其B极的电压大约为5.6mV.
同时,我试了下接个下拉电阻,即在R1与B极间接入5K,以及20K电阻到地,均无改善
我的电路中,R1的电阻值为1K,R3为100R.

又:因为我的一组是7个灯(数码管),其中有两个灯是正常的,另五个灯一上电就会亮.当两个正常灯的B极电阻端R1,接入VCC时,这两个灯会亮,同时,那五个常亮的灯会灭.当对那五个常亮的灯的B极端接入VCC时,这五个依然会常亮,而不像第一种情况

1月8日 13:16

刚才又去研究了一下.发现 铭牌为:S8050-331 的8050状态正常,而其他的五个铭牌为: ST8050D-T4LB的,就不正常.
请教 这两种三极管的区别?

1月8日 14:14

网上好多人真是误国误民,谁说插件三极管,带字面朝向自己,然后从左至右是 EBC,今天测了下,ST8050D-T4LB的极性就是从左到右为ECB
汗~~~!!

楼主:
当接通电源时,悬空的端口还是悬空时,LED就亮起来了

有的LED,把悬空端口接上VCC也不会亮.

求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将电路直接贴到坛子里来,用新浪的链接会被自动掐断。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最好不要悬空

楼主:
当然不是悬空.
这只是搭好 了手板,进行一下测试.

在一组这样的电路中,接通电源,端口悬空时,有一些LED会自动亮起来.

当在悬空的端口加上VCC时,有的灯却不会亮.

还有,R1现在取值是10K,取值1K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晶体管基极悬空时,若此时基极回路具有一定长度,就会耦合空间电磁波,由此产生微弱的基极电流,于是晶体管会轻微导通,故LED会亮,有时,当晶体管本质不佳时也会存在较大CE间漏电流,解决方法是在基极上对地接一个电阻。至于有的基极回路接到电源上LED还不会亮说明电路或器件有问题,要仔细查找。另外楼主图中的基极电阻R1取值要根据前级驱动能力计算得出,如晶体管导通程度不够,LED会很暗甚至不会亮,通常基极限流电阻比对地偏置电阻要小数倍甚至更多。

网友D:
这个可以亮吗

网友D:
有的发光二极管的电压不同,这个三极管是做开关使用,基极当然要有电压啊
红色和黄色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是2伏的,其他颜色的工作电压都是3伏的一般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20毫安,如果接在五伏的电源上,电源电压减二极管的工作电压就是分压电阻要分掉的电压,再用这个电压除以二极管工作的电流就能计算出这个电阻的阻值。比如说3伏的二极管(5-3)/0.02=100欧,2伏的二极管(5-2)/0.02=150欧,但是不是所有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都是20毫安,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实际使用的时候也可以用整流二极管来分压,一只二极管的压降是0.7伏,用3只串联分掉的电压就是2.1伏,剩下的正好是3.1伏或者用四个串联剩下2.2伏

限流到20ma以下,红灯1.2v,绿灯1.4v(导通时)。

网友A:
想通用各类LED,可以将晶体管搭成电流源的形式来驱动。

网友E:
顶7楼,有触摸产品就是利用人体感应的电磁波来驱动的

网友F:
是不是三极管的三个脚功能搞错了...

网友G:
51单片机 管脚默认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测了一下.
当8050的B极悬空时,其B极的电压大约为5.6mV.
同时,我试了下接个下拉电阻,即在R1与B极间接入5K,以及20K电阻,均无效.
我的电路中,R1的电阻值为1K,R3为100R.

又:因为我的一组是7个灯(数码管),其中有两个灯是正常的,另五个灯一上电就会亮.当两个正常灯的B极电阻端R1,接入VCC时,这两个灯会亮,同时,那五个常亮的灯会灭.当对那五个常亮的灯的B极端接入VCC时,这五个依然会常亮,而不像第一种情况

楼主:
上文说明:下拉电阻,在B极与R1间接一个电阻到地.

楼主:
或理解为:B极与E间接了一个电阻.阻值用过20K,也用过5K,均无效果

网友H:
4楼的那个图,应该是在临界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想知道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E:
悬空时电压会一直保持5.6MV?还是杂波?

楼主:
当然是杂波

网友A:
那么楼主去检查焊接、元器件好坏等初级错误。

网友I:
通常是:带字面朝向自己,然后从左至右是 EBC
但也有不同的,特别是一些国内封装的产品。

网友J: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事情,折腾了半天,就是8050D管脚跟平常用的TO-92的管脚排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