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个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用的89S52,正常运行运行的,晶振就不振了 程序肯定不执行了,点阵显示也黑屏了,板子重新上电就都又OK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然后就是看电路了 首要看电源

网友B:
晶振频率是多少,没超频吧?另外负载电容是否匹配?晶振本身有无质量问题,可以换个晶振试试看?晶振距单片机的距离不要太远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一下。记得以前把12M的51单片机接上24M的晶振就有类似情况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真的停振了,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都可以,确实停振的话,且晶体本身质量无问题,说明匹配电容或其它相关元件(如果有的话)的取值不合理,振荡电路处于临界态,要根据器件手册合理选择周边元件参数。

网友D:
晶振电路问题或程序跑飞造成死机...

楼主:
晶振确实不振了 我波形都看过 就是2V左右的高电平了。我用的是20M的晶振。两个起振电容用的是20P的。现在就是晶振的问题 或者是单片机进入了某种不工作的状态,或者是复位芯片的问题,三个东西是哪个的问题我不能确认啊

网友E:
替换法一个一个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