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1-07):
在用C语言写程序时候,资料上说  能被8整除的  可以直接进行位寻址~·这个8是16进制的还是10进制的呢?

网友A:
数制相同即可,无所谓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二者是等效的。

网友B:
在用C语言写程序时候,资料上说  能被8整除的  可以直接进行位寻址~·这个8是16进制的还是10进制的呢?
引用 楼主:

8同是十进制和十六进制中的一个数码,既可以理解成十进制,也可以理解为十六进制。

楼主:
那98可以吗?

网友B:
那98可以吗?
引用 楼主:

9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98”表示的是十进制数,能否被8整除应该不用回答吧,98H或0x98则是十六进制数。

网友C:
资料里的意思就是十进制了,lz可能是看手册看懵了吧,放松一下再看....

网友D:
楼上 搞笑: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