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浅说三极管的开关应用

楼主(2010-01-07):
三极管,电子元件,在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电路板中有很多,三极管工作起来呢就像个水龙头,一个进水的的地方(NPN的集电极,PNP的射电极),一个出水的地方(NPN的射电极),还有就是龙头的把手了(基极),什么时候出水,什么时候断水,出多少水,全由龙头把手来控制,那么三极管在工作的时候,放多少电流通过呢,也就是由基极来控制了。

而三极管为什么有NPN和PNP之分呢?那是因为在电路中它们工作电位不同

NPN的导通条件是基极的电位高于射电极N伏特,它的工作特点是:想要它能稳定导通的话,射电极的电位必须比较稳定,如果它一导通射电极的电位(电压)发生改变的话,后果不好预料,所以射电极一般都是接地了,因此,在同时出现NPN和PNP的场合,我们常叫NPN管做下管,又可以理解为拉动管;

PNP的导通条件恰好相反,必需基极电位低于射电极N伏特,所以射电极一般接电源,我们常叫上管,可以理解为推动管。

在有些场合下,你选择到底是使用NPN管还是使用PNP管没什么分别,如我用一只管子控制一只蜂鸣器(阻抗比较高),那么2种管随你用,NPN接在蜂鸣器与地之间,PNP管接在电源与蜂鸣器之间,接错了,效果也没什么影响。

但如果你在一个H桥电路(电极控制最常见的电路)中接错了的话,呵呵~~~~~!

楼主:
有收获就顶

网友A(2010-03-16):
呵呵。说的很好

网友B:
嗯 好 顶 多发点这种的

网友C:
比方很贴切

网友D:
比喻很少,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