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

楼主(2010-01-07):
sfr KeyPort=0xa0;         //行在P2口,我们只取低四位

sbit KeyRow1=P2^4;         //列1在P24
sbit KeyRow2=P2^5;         //列2在P25

sfr LedPort=0x80;         //P0口LED

uchar KeyValue;                 //存放键值

void KeyRead()                 //按键读取
{
    ………………

上面 “sfr KeyPort=0xa0;         //行在P2口,我们只取低四位”这句不太明白??
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那位大哥帮我看看呀??不明白它怎么定义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定义 KeyRow1 为特殊寄存器(SFR)地址 0xA0,那就是P2。

楼主:
那这句 sfr KeyPort=0xa0;  可以用 #define KeyRow1=P2 ;  来代替吗????
这两句是等价的吗?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刚看了下PDF的SFR
可我不明白下面两句有啥区别??那句更规范呢??
sfr KeyPort=0xa0;  可以用 #define KeyRow1=P2 ;

我们这些新手怎么取舍呢??

楼主:
????那位大侠来解释下啦
谢谢

网友A:
原则上没有差别

sfr KeyPort=0xa0;

是重新定义一次。

#define KeyRow1=P2

是利用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