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恢复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0-01-07):
如题,大家使用过的,或是听说过的,见过的,最快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恢复速度有多快?
要是能告知型号就更好了,顺便附送一个FRD的pdf。

网友A:
最快的是SiC,接近零。俺手头在用的就有C2D10120, CSD10060等

快恢复中的好手,有30ns的BYV26B,25ns的MUR115

网友:
速度快和耐压不可以同时获得

速度快,耐压必然低

要想耐压高,速度又慢下来了

网友B:
SIC的耐压高,速度也快!

楼主:
谢谢PowerAnts和123654789两位。

C2D10120–Silicon Carbide Schottky Diode  最高反向电压1200V,恢复速度应该是us量级,从datasheet我没找出具体的值。

MUR115  DCblock 电压为150V ,恢复时间为25ns,确实很快。

网友A:
SiC是肖特基的一种,不存在恢复时间,但由于结电容比较大,实际测量中会存在一个很短的“恢复时间”,由于电量很小,一般测量值为纳秒级。

楼主:
谢谢,power指点。看来SiC已经在恢复速度和耐压上都超越了一般的快速恢复二极管了。

楼主:
如果没有经济条件的限制是不是都会选用肖特基的二极管啊?

网友C:
要这么快吗,,,,,,,,,,,,,干什么用了

楼主:
用在高速的开关上面啊,上Mhz的开关应该需要的的吧

网友D:
我只知道肖特基二极管是现在市面上做开关最快的二极管。

楼主:
肖特基很快,而且反向击穿电压看起来很高,是不是基本可以替代普通的快速恢复二极管了。。。
11# 求知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