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10-01-07):
采样保持原理是什么,高手赐教

网友A:
A/D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在转换过程中,如果送给ADC的模拟量发生变化,则不能保证精度。为此,在ADC前加入采样保持电路,如图8-30所示。采样保持电路有两种工作状态:采样状态和保持状态。

网友B(2014-02-17):
引用 网友A:
A/D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在转换过程中,如果送给ADC的模拟量发生变化,则不能保证精度。为此,在ADC前加入采 ...

这个好高深呀 谢谢楼主

网友C:
原理就是照相机按快门,咔嚓,外部电压被采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