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的锂电池在充电的时侯,单片机的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10-01-07):
今天下午在想手头这东东的电池及充电的问题,目前确定使用3.7V锂离子电池供电,通过PC的USB口或配套充电器充电。因为要求机器在充电的同时还能正常工作,参考了一下另外一款机器的电池充电电路,它是这样设计的:

+5V DC___
    ------------------                -------------
   |充电芯片GC8051 |----------| LDO稳压器 |------>单片机工作电源3.3V
    ------------------        |        -------------
                            ------------
                           |3.7V锂电池 |
                            ------------

分析:上面的电路中电池在充电的同时还会给LDO供电(实际应该是充电电路在给LDO供电),以这样充电芯片在检测电流的时候是认为所有电流都是给电池充电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可能会使恒流-恒压的控制不是那么精确了,LDO的电流小的时候(比如几个豪安)问题应该还不大,电流较大的时候(10mA~20mA)影响可能就大了,比如导致电池充电不足或过充电,或者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等问题。
-----第一次做锂电充电的东西,大家看以上的分析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是的话还得改改这个电路。俺这个东东是希望一块电池能用个十年八年的,而且电池不能取出来。

网友A:
充电管理IC不会测量充电的容量,它是根据电池上面的电压值来判断该恒流还是恒压或涓流充电,与负载关系不大。

网友B:
用十年八年的就不要想了,锂电池的循环次数仅数百次,储藏时间也不超过5年。

网友C:
如果需要锂电池充电方案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目前是决定使用现有的GC8051方案,就看看电路需不需要改进。
chunyang所说储藏时间是指放在仓库里储藏(储藏期间不充电)的时间还是指不考虑充放电次数的最长工作寿命呢?     按机器平均的工作情况,可能一个月会需要充一次电, 500/12=41.6年哦,如果机器在这期间经常使用的话(即每个月充一次电)不知道能不能用到10年呢?

网友B:
储藏时间不是工作时间,合适条件下的储藏时间(恒温、恒湿且期间要求定期充电至要求的容量)就是电池的极限寿命,实际工作条件下的使用时间比储藏时间要小很多,充电次数限制和本体寿命限制中的小值就是实际可用时间,这种条件下,可充式锂电池在工作循环中的寿命一般也就是两三年,即使期间的循环次数远未达极限,要是期间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指标变化较大,实际寿命更会因此减少。专用动力理电池的寿命周期长点,但也满足不了十年八年那么长时间,只有特制的一次性锂电池才可以满足。
长时免维护循环供电是业界的一个重大难题,短期内不可能取得突破。

网友D(2011-02-01):
有没有详细的电路图啊。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