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0-01-07):
我在做电压检测的时候,用了电压互感器。从电压互感器出来的信号以差分输入的形式进AD芯片。同时,电压互感器输出分出两路,分别到精密半波整流电路,和电压跟随器。但是到精密半波整流和电压跟随器时,电压互感器出来的两路信号线其中一路必须接地。这样对于必须要求差分输入的AD芯片来说又不行。我的精密半波整流和电压跟随都是用的LM224。
听有人说,仪表放大器是差分输入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指仪器放大器可以替换LM224做成精密精密半波整流和电压跟随吗?

网友A:
差分输入的AD不容许信号有一端接地吗?

楼主:
差分输入的AD不容许信号有一端接地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不允许一端接地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差分输入的AD通常也可以容许单端输入(固定一端在地),只是失去了一些差分的抗干扰性而已。如果一定要用差分形式,就通过附加一个仪表放大器后再精密半波整流和电压跟随。

网友C:
1楼,搞这么复杂?

网友D:
先用仪表放大器把双端信号变成单端信号,再通过整流、跟随吧

网友E:
用两组电源行不行??AD一组,其他一组,完了其中一组用线性隔离光藕把不同地的信号一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