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到3.3V降压芯片的困惑!

楼主(2010-01-07):
原始的电路板是通过7805把12左右的电压稳压成5V,然后又用3.3V稳压块,把5V稳压到3.3V。都是线性稳压芯片。
      因为要降低能耗,所以现在想用开关电源芯片把 12V直接稳压成3.3V。
具体要求如下:
      输入:5---20v
      输出:3.3V (0.1---1.5A)
      要求纹波少点,3.3V后的芯片有2.4G蓝牙的。电路板尽可能小,所以都采用贴片的;成本尽可能少,所以要挑性价比最高的。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行了

      用MC34063做的话,电感会大,用LM2596做吧,好像它的Ioutload要大于200mA。
      还望各位给推荐几款降压芯片!

网友A:
我用的1117 3.3v的

网友B:
也可以用同步降压的!开关频率在500K以上,甚至1M左右,电感是很小的,1uH到几u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你别说,LD1117还算不错啊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电流比较大啊!LD1117可能时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