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Flash启动的DSP怎么用CCS调试?

楼主(2010-01-07):
如题,不知道烧制成功没有,我的板子是28335,CCS3.3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既然程序烧写到了FLASH,就可以脱离CCS而独立运行了,不知道楼主需要了解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因为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结果,我想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在线仿真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我用的就是28335,先用tools-》f28xx on chip flash programer将Debug目录的.out文件下载进去,就可以在flash里运行调试了。

网友C:
烧写进去之后运行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得到结果了,是我的拨码开关设置错误,在上面ON是零,我以为是1。。。。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flash运行的程序可以用CCS调试吗?我以前ms看见过这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用这步烧进去了,我想知道烧进去以后还可以用CCS软件对Flash中的程序调试吗?

网友A:
写以后,可以使用 Debug中的Reset CPU    Restart  Go main。可以跳到main函数。
然后可以单步调试,F11
或者可以在有疑问的地方设置断点,可以设置2个。
运行后需要再次调试时,使用 Debug中的Reset CPU    Restart  Go main。
基本上和RAM调试很像,不过断点不能设置太多,每次修改程序都要重新烧写

网友D:
在FLASH中调试,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C:
原来还可以这样调试,第一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