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资料:详细的关于Crystal外接Cload的资料~~

楼主(2010-01-08):
看到有关的讨论,都不是很详细与全面

于是发点小东西~~

很有用哟~~~

好好看看吧~~~

如果每个文档都仔细看了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方面相关的疑问了~~

另外:特别推荐ST公司的那篇application,很好,很强大,很和谐~~

楼主:
里面的资料不仅详细的提到了一般常用的反相器+crystal的具体解释,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

不过在查看相关的资料以前建议您:

1、复习一下反馈的知识;

2、问一下自己了解多少关于crystal的参数??

强烈建议一定要先看看一般使用的crysal的datasheet,一定要看,看,看~~~

推荐参考如下厂商的datasheet:

http://www.murata.com  -----  ceramic resonantor
http://www.taitien.com.tw/cht/index.aspx
http://www.vanlong.com/
http://www.crystek.com/

等等,,一定要看,要熟悉crystal的参数~~~~!
一定还要注意 drive level这个参数,因为他涉及到一个电阻的选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