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您知道么?

楼主(2010-01-08):
当前有什么软件可以对设计的简单电路进行仿真呢?请您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数字电路可以用protues 模拟电路可以用multisim

网友B:
protel的仿真库  SIM

可以看一下网上的教学视频

网友C:
个人模拟电路multisim ~单片机推荐用protues~~~~上手都比较简单,multisim简单的数字电路模拟起来也不错~

网友D:
模拟的用multisim ,单片机用proteus。

网友E:
单片机用proteus

网友F:
如果是模拟电路, 在Linux 中的Spice也不错呀! 准确度很高!

网友G:
数字电路可以用protues 模拟电路可以用multisim
我们就是用的这啊!

网友H:
一直在用proteus感觉不错
模拟的电路也可以仿!

网友I(2010-02-18):
http://58.251.57.206/down?cid=80 ... ;fmt=&usrinput=电子实验室&dt=1002009&ps=0_0&rt=0kbs&plt=0&spd=9
看看这个吧。我用的这个。仿真布线。很强大。就是装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用这个。有什么问题问我下就好。

网友I:
复制链接时。复制到=9。点前面的不好用

网友I:
错了错了。真接点链接进就好。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J:
multisim..仿真蛮好的..

网友K:
简单电路EWB5.0就好,软件占用硬盘空间小

网友L:
不好意思、拼错了。是multisim10,还有Altium Designer更强大

网友M:
用哈powerlogic?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网友N:
用powerlogic?仿真过程有点复杂,还不如用multisim。

网友O(2010-03-20):
数字电路可以用protues7.5 模拟电路可以用multisim 10.1

网友P(2010-06-19):
protus用于害人,ansoft design 和ADS之类可以看看。

网友Q:
matlab  不也可以吗 ···  不过全是英文啊

网友R:
EWB5.0、PROTEL

网友S:
protel的仿真库  SIM

网友T:
我有multisim2001,LZ如果在网上找不到**版,可以加我QQ,我传你

网友U:
模块电压卸灰阀
电磁脉冲阀[/url

网友V(2011-03-03):
orcad 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W(2011-11-22):
proteus吧,用的较多,multisum也很简单的,上手很快

网友X:
一般的就用multisim,学电子这是最基础的仿真软件,用的也比较广泛

网友Y:
现在有好多仿真软件

网友Z:
multisim 10  比较简单实用  ,

网友AA:
以前见到一个特斯拉线圈的设计软件,但忘了地址了,唉

网友AB(2012-06-27):
数字电路可以用protues 模拟电路可以用multisim
引用 网友A:

同上

网友AC:
别拿仿真当真事。

网友AD:
multisim是最简单易用的了,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AB:
目测回答已经相当充分明确,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