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位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最近做了一个东西,需要用到32位数码管来显示,网上查资料很多是用595动静结合的方式来扩展,不知道这种方式可靠不可靠,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法?还有就是我用AMS1117-3.3做电源,最大电流为1A,如果32位全亮的话是不是有点紧张?谢谢大家

网友A:
595没问题,不知道你MCU顶不顶的住,32位的动态扫描哦

动态扫描,就算是32位全显示“8.”,其实那一瞬间也就是一个数码管工作而已,电源应该够了

网友B:
动态扫描时,电源没问题
静态显示的话,电源要改大点才行...
动态扫描也可以用164,也曾见过用573+138*4=32位的动态扫描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采用这种方式,刚才统计一下LED数量,10个四位一体的,2个六位一体的,采用这种方式的话需
要12片595,也就是说同时有12个数码管点亮,总的电流加起来应该在1A以上,我想用3.3V的CPU控制,电源问题不好解决,也不知道这种显示方式是否真实可行,请大家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C:
给你推荐个片子:HD7279A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做过这种多位显示,3.3V供电,好像现在的LDO最高也只有800多毫安,计算一下了,不够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D:
用8片max7219静态扫描就成了啊

网友E:
可以分成4×8,即4组8位,4片595加一片ULNXXXX的驱动,1/8扫描,需IO口3+8=12个。
电流按每段10mA,最大同时显示4个8字,电流280mA,用高亮度的每段5mA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F:
这种情形用静态的会更好。

网友G:
我用Altera的MAX-II器件EPM570做过。当时做的是最多可以驱动24位,电流也不大,就200mA左右;另外,根据你要达到的亮度要求,电流还可以更小,也可以更大。

网友G:
美信的MAX7219太贵了,要考虑成本啊。

网友H:
对,MAXIM的IC是偏贵,不过性能不错

网友I:
电流不够可以用AS2815-3.3  或者是LT1085-3.3

网友J:
595还不错 一直在用!

网友K:
数码管每段的平均电流有2mA就很亮了。这样一个数码管就16mA.  32*16=512mA. 1/8扫描需要8个IO+3个IO+4个595+一个2803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行不行,10片595,6位扫描,这样不知道效果怎样,CPU能忙过来吗,用STC的单片机,5V,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L:
我用过HT1620,还不错

网友M:
595加ULN2003等应该可以的!

网友N:
可以.楼上的方案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