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控制LCD的时序能否用单片机或ARM模拟?

楼主(2010-01-08):
一款LCD屏320×240,有行同步和场同步控制引脚,和4BIT视频数据端口,能否用单片机或ARM模拟LCD控制芯片SED1335或S1D13700等的控制时序,直接控制LCD?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的,俺几年前用过晶彩的一款320240的屏,就是用单片机模拟的,芯片是1335.去搜搜源码吧,有地。

楼主:
我查了,一般都单色LCD都带控制器,我现在用的这款不带控制器芯片,而且这款屏的时序行、场同步信号等按SED1335时序的,如果不使用SED1335控制芯片,能否用单片机IO直接模拟行、场同步和数据时钟的时序来直接与LCD连接?

网友B:
某些单片机提供LCD的直接驱动(其实是已内含相关功能),但一般功能非常有限。硬要自己“DIY”,可以用CPLD或FPGA,但这不是技术上倡导的思路。技术讲究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既定的功能。所以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建议采用现有的产品为佳。

楼主:
谢谢,4楼答复。是不是LCD的控制时序要求很严格?为什么单片机或ARM的IO很难做到?谢谢各位!

网友B:
时序严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相关技术早已经成熟,甚至都形成了某种标准,有相当广泛现成且功能强大的资源可以利用。

网友C:
可以模拟 但是缺陷太大 缓冲区太小 速度也会很慢 专用的控制器可是硬件映射的哦 速度快

网友D:
很负责任的答复楼主,断了这个想法吧,即使搞出来也不能实用,老老实实用颗1335吧

网友E:
有控制芯片不用 用其他的替代 这种做法不提倡

不过 如果有特殊情况  也没办法

液晶的控制时序 不是很难 做起来可能要费一些时间 io口一定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