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电气绝缘的指点下,急。

楼主(2010-01-08):
搞电气绝缘的指点下!
目前遇到一个技术问题:
1 第一种指标:1000V测试电压下,绝缘电阻为100M欧;
2 第二种指标:每英尺75000V情况下,漏泄电流小于50微安。
请问第二种指标能否满足第一种的指标要求?
谢谢!

楼主:
第一种指标为长度20CM下的,第二种指标是长度为30.48CM的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 假设材料不受介电强度影响, 直经相同, 如果20CM电阻100M,则30.48CM电阻152M, 则75000V下
泄漏电流493微安. 因此75000V下必大于50微安
2,实际上,绝缘材料在高压下绝缘强度会降低, 因此75000V下可大于493微安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感觉绝缘电阻是和长度成反比关系吧!不是绝对的线性,第二种的绝缘特性应该好于第一种不少吧!请高人指点!

网友B:
搞电气绝缘的指点下!
目前遇到一个技术问题:
1 第一种指标:1000V测试电压下,绝缘电阻为100M欧;
2 第二种指标:每英尺75000V情况下,漏泄电流小于50微安。
请问第二种指标能否满足第一种的指标要求?
谢谢! ...
引用 楼主:

从你所描述情况看,这完全是两种不同标准,所以,肯定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另:从你的文字描述看,第一种应该是常规的绝缘耐压测试,第二种应该是辐射场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