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ac可以这样用吗?(有图)

楼主(2010-01-08):
电路如图上面是它的典型应用电路,通过外接可控硅去控制负载的通断,而我现在的负载很轻,5个mA左右,并且为纯阻性负载.请问我直接用triac控制可以吗?或者有什么其它小体积器件可以推荐这么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先感谢二楼的回帖。
但“应该可以的”让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底气去这样做啊。期待更加详细的答案。

网友B:
如果负载电流小于等于moc304x的规定值就ok。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D:
MOC3041内部含有过零检测电路,当输入引脚1输入15mA的电流,输出端6引脚、4引脚之间的电压稍过零时,内部双向晶闸管导通,触发外部晶闸管导通,当MOC3041输入引脚输入电流为0时,内部双向晶闸管关断,从而外部晶闸管也关断,其调光控制电路如图3所示。

楼主:
呵呵,谢谢TYW叔。电路工作原理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用外部晶闸管来控制负载的通断,而直接用triac的内部双向晶闸管来控制我所说的小负载的通断行不行?

网友E:
可以,但要去掉那个330欧的电阻。

楼主:
嗯。330的电阻是我忘记去掉了。有了春阳大哥的帖。做起来心底就更加塌实了。多谢

网友F:
看这电路,一直有个疑问。光耦输入部分的2脚前有个反向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那个反相器只是表示驱动,代表足够电流输出能力的意思,实际应用中的驱动形式是多样的,只是要注意驱动电流要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