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获取micrium的UCOS-III,UCGUI代码

楼主(2010-01-08):
micrium网站采用的PHP,后台编辑软件用的是fckeditor 2.6.3,可自由上传文件
主要想看看服务器上有没UCOS3和UCGUI
看看有没高手能弄个WEBSHELL,为了避免有些人乱上传,需要上传地址的留下邮箱我发给大家

网友A:
牛人能编一个就好了……

楼主:
FCKeditor connectors模块多个跨站脚本及目录遍历漏洞
影响版本:
FCKeditor <= 2.6.4

程序介绍:
FCKeditor是一款开放源码的HTML文本编辑器。

漏洞分析:

FCKeditor没有正确地验证用户对多个connector模块所传送的输入,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samples目录中的组件注入任意脚本或HTML,或通过目录遍历攻击上传恶意文件。

漏洞利用:

* 从editor\filemanager\connectors中删除不使用的连接器
* 在config.ext中禁用文件浏览器
* 完全删除_samples目录

解决方案:
厂商补丁:
FCKeditor
---------
目前厂商还没有提供补丁或者升级程序,我们建议使用此软件的用户随时关注厂商的主页以获取最新版本:
http://www.fckeditor.net/

网友B:
不要没事净鼓捣这些东西.

hacker搞建设, cracker搞破坏.

有精力可以破G F W

方法: http://bbs2.chinaunix.net/viewth ... &extra=page%3D1

楼主:
难道你不想看下UCOS3的代码,UCGUI最新5.2的代码吗?还有uc....
偶不是想破换,没注意我的用意吗?
如果你有钱去买那我没话说

楼主:
可能4楼不是做嵌入式产品的!
虽然网上有流传UCGUI但是是很久以前的版本,4版本后的代码绝迹了

网友B:
难以理解.

有linux不用用UCOS.......................
清华的贝贝同志害了不少人......

无话可说.

楼主:
你以为任何平台都可以跑LINUX吗?看来楼上做的产品很高级

楼主:
说实话偶做的项目都还是裸奔的!虽然程序代码也有近MB

网友:
SEGGER网站上可以下载emWin最新V504试用版,
与ucGUI是一回事。

网友B:
你以为任何平台都可以跑LINUX吗?看来楼上做的产品很高级
引用 楼主:

好像你对大的形势把握不太对.

这里再次阐述一下:
上操作系统的目的除了分工以外主要还是能够利用现成的大量的标准开放源代码. 这个除了linux别的的没戏, 所以linux操作系统是有实际意义的. 而至于说分工而言, 本人除了见过在大学这种一届一届学生换的环境中使用的, 见过的企业都对ucos类似系统十分不屑. 高处没法发展, 低处用处不大, 就是**肋.

至于说"你以为任何平台都可以跑LINUX吗?"
这个问题, 原来还讨论过一阵, 现在形势很明确了, 我的答案就是: 不能跑linux的平台就不要上系统. 完全没有意义.

UCOS2就将近占了8k(本人用过一次坚决不用第2次). 对一般的MCU系统而言, 还是很有压力的. 而诸如9楼所说的1M代码, 那完全可以上linux了, **ucos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网友B:
就单片机操作系统, 我很想转贴一篇评论C++的**. linus写的, 放在这里批UCOS之流也很合适.

“c++是一种糟糕的(horrible)语言。而且因为有大量不够标准的程序员在使用而使情况更糟,以至于极容易产生彻头彻尾的垃圾(total and utter crap)。老实说,选择c就是为了把c++程序员踢出去。……我有这样的结论,任何喜欢用c++而不是c开发项目的程序员可能都是我希望踢出去的人,免得他们来搞乱我参与的项目。c++会导致非常非常糟糕的设计选择。你们这些c++程序员总是一上来就用语言的那些‘漂亮的’库特性比如STL、Boost和其他彻头彻尾的垃圾,这可能对你们的程序有所‘帮助’,但是却会导致:

  ——当库无法工作时无穷无尽的折磨(别跟我说什么STL尤其是Boost很稳定而且可移植性很好,那全是屁话,而且一点都不可笑)

  ——低效的抽象编程模型,可能在两年之后你会注意到有些抽象效果不怎么样,但是所有代码已经依赖于围绕它设计的‘漂亮’对象模型了,如果不重写应用程序,就无法改正。

  也就是说,使用优秀的、高效的、系统级的和可移植的c++的唯一方式,最终还是限于使用c本身具有的所有特性。项目限制只用c,意味着参与的人不会捣乱,也意味着会得到许多真正懂得底层问题,而不会折腾那些白痴‘对象模型’垃圾的程序员。

  所以,我很抱歉,但是对于Git这样效率是主要目标的软件,c++的所谓优点只是巨大的错误。而我们将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排除在外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附加优势。如果你想要用c++写的版本控制系统,去玩Monotone吧。他们确实使用了‘真格的数据库’,使用了‘漂亮的面向对象库’、使用了‘漂亮的c++抽象’。可是说老实话,所有这些对某些计算机专业人士而言富于吸引力的设计决定,其最终结果确是一堆可怕、难以维护的垃圾。”

网友C:
问一句楼上

要流畅地跑linux+gui的硬件成本多少钱?多层板的费用+多块芯片的费用?可靠性有多高?实时性有多好?

低成本场合上低成本mcu+小型RTOS是趋势,例如stm32+ucos

难道做个mp3播放器之类都要上linux?

你那种arm9+linux的套路无法通吃一切

网友B:
要流畅地跑linux+gui的硬件成本多少钱?多层板的费用+多块芯片的费用?可靠性有多高?实时性有多好?
低成本场合上低成本mcu+小型RTOS是趋势,例如stm32+ucos
难道做个mp3播放器之类都要上linux?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上linux的目的, 是为了利用现成软件, 就是什么Mplayer啊, 什么pdf阅读器啊, 上完系统全都能用了, 这个, 性价比特高. 至于说, 多少层板什么的, 那要看你想设计成什么样子和设计人员的水平了. 可靠性等已不是问题.

而至于说实时性, 这个大家都清楚, OS底层就是时间片, 你用小型RTOS时间片一样实时性理论上讲是一样的, 只是复杂的系统多了很多处理. 而这些处理对于获取通用平台这个优势是必须的. 实时性有所下降, 但对于一个合理的设计而言, 实时性比RTOS下降不了多少.

"低成本场合上低成本mcu+小型RTOS是趋势,例如stm32+ucos"
这个我的观点已经说了, 低成本场合裸奔是趋势. usos已经8k了, 试想你低成本场合应用代码才多少? 32K的flash MCU 8k就占了1/4, 这个还是ucos2的数据, 到版本3不知道.

上边阐述过, 上RTOS唯一就是分工, 但一个良好的设计更好的方法是一个良好的分工合作机制, 而不是依赖操作系统, 如同C和C++一样, 良好的设计依赖于设计本身, 而不是语言.
就是用了RTOS, 合作不好依然很烂, 只是OS帮你做了很多垃圾处理, 但这样的项目质量可想而知. 所以本人只见过在学校这种水平参差不起, 没法炒人, 能用尽量用的环境中见过ucos运用.

至于你说的MP3, 那个代码量多少啊, 不会用个8000行的系统写4000行的代码吧.

除此以外, 台湾那些厂子会很乐意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 比通用CPU解决更便宜.

网友C:
呵呵,楼上写了这么多。

linux及其的硬件平台

轻型RTOS和低成本MCU

这两者还是定位不同的,linux想吃掉,不容易。不争了,市场和成本会说明一切

网友D(2010-02-14):
笑,不同的MCU有不同的市场,市场定律。但必然会向后者发展~

网友E(2010-04-19):
希望高手们把UCOS3的源代码搞下来共享一下。一起研究使用。

网友F:
很不想说的,实在没忍住。sinanjj,你懂个屁啊!

网友G:
sinanjj,貌似行家!藐视!

网友C(2010-07-01):
这个上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上linux的目的, 是为了利用现成软件, 就是什么Mplayer啊, 什么pdf阅读器啊, 上完系统全都能用了, 这个, 性价比特高. 至于说, 多少层板什么的, 那要看你想设计成什么样子和设计人员的水 ...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一直在用linux 但是我还是要说 兄弟你太片面了...
不知道你有私家车没?
你现在的想法在我看来就是开着大奔然后回头跟那些开捷达的说:
“你们都不如骑自行车,上下班高峰堵车那么严重,开个捷达也没什么面子可言。”
uCOS 这个环境 对于那些长时间裸奔的人确实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没有票,不会开车。
正所谓无知者无谓嘛。
但是对于大部分 裸奔了一段时间 没钱买大奔 但是有钱买捷达的人来说 还是福音。
“先拿捷达练手嘛”从没票直接开大奔 撞了多心疼啊?这个道理看来你不明白..

网友H(2010-08-19):
对楼上我就不同意说法
我是做工业控制,芯片成本如果30元的换成50元夜可以。关键是内部集成的东西,我需要多通道ad,可现在arm9很少集成ad,外接一个多通道AD,价格至少是100多。我的产品本来卖几千块,如果我买采集板,我估计产品根本卖不出去。当然现在又好多8位芯片集成多通道AD。可我要高的计算性能,要做FFT运算。算来算去,还是M3比较适合,我当然还可用M3裸奔开发。可项目有需要适时计算AD数据FFT变换,还有几个串口通讯,甚至有CAN通讯,还有液晶显示,外部数字输入,内部要用NAND存储AD的数据。请问这么多功能,用裸奔能做出高性能吗?能软件开发时间控制在半年吗?

请问用m3的linux能做吗?即使能做移植得多长时间?稳定多长时间。
我们也有linux开发的,板子就不是自己做,的直接开发软件,可一个工程,最多用几个,可下边东西要到几百甚至几千个。

网友(2012-08-06):
存在即合理

网友I:
对楼上我就不同意说法
我是做工业控制,芯片成本如果30元的换成50元夜可以。关键是内部集成的东西,我需要多通道ad,可现在arm9很少集成ad,外接一个多通道AD,价格至少是100多。我的产品本来卖几千块,如果我买采集 ...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情况建议上keil自带的rlarm,给arm贴身设计的rtos,对于stm32来说比ucos这样的通用平台rtos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