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FC ucc28070调试的一些问题麻烦指点

楼主(2010-01-08):
近来初步设计了一个PFC,功率为1KW,用的是UCC28070来做,我现在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为90~260VAC,那么按照最小输入电压90VAC来计算,我得到了一个PFC的电感值,并且确定了所用的电容、开关管、二极管等主要器件!现在搭了控制电路,由于是初步调试,所以调压器不敢一下子升到90VAC,而是在30~60VAC之间试着调试,看看各个参数性能!(此时带的是一个最大200W的负载).我想请教的是,因为我的 电感值是按照最小电压90VAC计算出来的,不知道这个电感值在小电压范围内还适用不?会不会由于不适用导致调试的失败?当然在小电压下调试控制电路的一些关键参数也肯定要变动了,这个我和我同事现在正在调试,发现直流输出到了120VDC(VAC=60V左右吧)便电感开始乱叫,电流反馈环的波形杂乱无章,原本是馒头波的被砍掉了一半(电流环取样是用互感器取开关管的D极电流).

昨天发现了是整流桥后面的馒头波取样分压电阻和后面直流电压取样分压电阻不匹配,改正了这个问题,今天继续调试,现在的电压可以上到了直流262V稳定输出了,交流进来大概110VAC左右吧,这个时候环路也出现了问题,开始出现不稳定!

后来请教高手,有人说“PFC调试 千万别想着先低压预调”,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样调试的?可否指点一二,望有实战经验的热心人指点

网友A:
28070挺好用的啊,刚开始不熟悉就可以用样机上的参数调调.以后根据设计需要来改变电压环电流环.

网友B:
关注!
我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的设计,还没投板,如果是我,我也会从小电压开调的,直接上大电压就怕浪涌抑制不好出问题,不知道兄弟的浪涌抑制怎么设计的,我们这不允许用继电器,基本上只能用热敏电阻,接近1KW的PFC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做的肯定是小电源,因为成本的限制,呵呵!市面是几百瓦的PFC到处可见,但是大功率的就少一些了,不过照样可以做的,现在俺就搞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A:
1KW用热敏电阻会炸掉吧。没有这么用过,继电器应该也不会成本增加太多,而且安全。

网友B:
不知LZ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最大输出10KW,在这个功率级下带了一分钟负载,用功率仪测试,TDH值为2.4%,PF值为0.99,电压电流波形用肉眼看相当的完美!我打算将这个用在5KW的一款电源上面!^_^

网友A:
不错,做出来了就好

网友C:
恭喜恭喜啊

网友D(2010-06-25):
顶!盼望LZ奉献经验!

网友E:
要注意什么问题吗,这颗芯片好调试吗?
浪涌抑制用热敏电阻合适吗,LZ,大约700W左右的

网友F:
上图28070原理图中的互感器匝比写反了吧?怎么初级是200圈,次级是1圈呢?
是不是应该初级是1圈,次级是200圈呢?

网友G:
你好,现在又做5KW的机子吗,我对此很感兴趣,能否交流下啊,我的QQ:670630624

网友H:
你好,我在调试28070时发现功率升至500W以上(输入230Vac)后输出电压就下降,越往上升电压降得越多,是什么原因呢?

测试电感没有饱和,输入电流波形正常,VAO=5V已饱和,功率上升,PWM占空比下降

网友I:
我在做6562的带镇流器80W   要向LZ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