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度计用什么样的光敏器件好?

楼主(2010-01-08):
来自 2楼

网友A:
什么是光敏电阻器及其分类与参数?
光敏电阻器是一种对光敏感的元件,它的电阻值能随着外界光照强弱(明暗)变化而变化。
光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用字母“R”或“RL”、“RG”表示,图1-25是其电路图形符号。

(一)光敏电阻器的结构、特性及应用
1.光敏电阻器的结构与特性  光敏电阻器通常由光敏层、玻璃基片(或树脂防潮膜)和电极等组成,如图1-26所示。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光电导效应制成的一种特殊电阻器,对光线十分敏感。它在无光照射时,呈高阻状态;当有光照射时,其电阻值迅速减小。
2.光敏电阻器的应用  光敏电阻器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控制电路(如自动照明灯控制电路、自动报警电路等)、家用电器(如电视机中的亮度自动调节,照相机中的自动曝光控制等)及各种测量仪器中。
图1-27是光敏电阻器的应用电路。
(二)光敏电阻器的种类
光敏电阻器可以根据光敏电阻器的制作材料和光谱特性来分类。
1.按光敏电阻器的制作材料分类
光敏电阻器按其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为多晶光敏电阻器和单晶光敏电阻器,还可分为硫化镉(CdS)光敏电阻器、硒化镉(CdSe) 光敏电阻器、硫硫化铅(PbS) 光敏电阻器、硒化铅(PbSe) 光敏电阻器、锑化铟(InSb) 光敏电阻器等多种。
2.按光谱特性分类
光敏电阻器按其光谱特性可分为可见光光敏电阻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和红外光光敏电阻器。
可见光光敏电阻器主要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电子照相机和光报警器等电子产品中。
紫外光光敏电阻器主要用于紫外线探测仪器。
红外光光敏电阻器主要用于天文、军事等领域的有关自动控制系统中。
(三)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
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有亮电阻(RL)、暗电阻(RD)、最高工作电压(VM)、亮电流(IL)、暗电流(ID)、时间常数、温度系数灵敏度等。
1.亮电阻  亮电阻是指光敏电阻器受到光照射时的电阻值。
2.暗电阻  暗电阻是指光敏电阻器在无光照射(黑暗环境)时的电阻值。
3.最高工作电压  最高工作电压是指光敏电阻器在额定功率下所允许承受的最高电压。
4.亮电流  视电流是指在无光照射时,光敏电阻器在规定的外加电压受到光照时所通过的电流。
5.暗电流  暗电流是指在无光照射时,光敏电阻器在规定的外加电压下通过的电流。
6.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是指光敏电阻器从光照跃变开始到稳定亮电流的63%时所需的时间。
7.电阻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是指光敏电阻器在环境温度改变1℃时,其电阻值的相对变化。
8.灵敏度  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器在有光照射和无光照射时电阻值的相对变化。
(四)常用的光敏电阻器
常用的光敏电阻器有MG41~MG45系列,主要参数见表1-16。

网友B:
有资料说光敏电阻的频谱特性与人眼最接近,测主观亮度用它。这里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 ... amp;dbname=CJFD1981

楼主:
硅光电磁和光敏传感器我用过效果不是很好,准备用光敏电阻试试!!!!

网友C:
照度计!!可能是我太out了,居然第一次听说

网友D:
照度计!!可能是我太out了,居然第一次听说
引用 网友C:
;P

楼主:
回复3楼,据说光敏电阻的线性很差,而且很不稳定,您实际用过吗?麻烦您传授点实际应用中的经验可以吗?

网友E:
tsl230,直接返回频率。

楼主:
现在市面上的照度计都是用什么传感器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