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键盘,老不成功求解!

楼主(2010-01-08):
下面是描述符,不知道哪里弄错了,请DX指正
  0x05, 0x01,                         //     Usage 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7,                         //     Usage P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9, 0xe0,                         //     Usage Minimum (224)
  0x29, 0xe7,                         //     Usage Maximum (231)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 Size (1)
  0x95, 0x08,                         //     Report Count (8)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0x95, 0x01,                         //     Report 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reserved byte(1)
  0x95, 0x04,                         //     Report Count (4)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0x25, 0x65,                         //     Logical Maximum (101)    //101
  0x05, 0x07,                         //     Usage Page (Key codes)
  0x19, 0x00,                         //     Usage Minimum (0)
  0x29, 0x65,                         //     Usage Maximum (101)      //101
  0x81, 0x00,                         //     Input (Data, Array) Key array(5 bytes)
  0x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完成一个标准101键无LED的键盘

  0x05, 0x01,                         //     Usage 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80,                         //     Usage (System Control)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9, 0x81,                         //     Usage (Power Off)
  0x09, 0x82,                         //     Usage (Sleep (standby))
  0x09, 0x83,                         //     Usage (WakeUp)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x00)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 (0x0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3,                         //     REPORT_COUNT(3)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0x95, 0x01,                         //     Report Count (1)
  0x75, 0x05,                         //     Report Size (5)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reserved 5 bits */
  0x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定义了电源方面的三个键(关机、休眠、唤醒)

  0x05, 0x0C,                         //     Usage Page Consumer Devices
  0x09, 0x01,                         //     Usage (Consumer Control)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9, 0xE9,                         //     Usage VolumnUp
  0x09, 0xEA,                         //     Usage VolumnDown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x00)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 (0x01)
  0x95, 0x02,                         //     Report Count (2)
  0x75, 0x01,                         //     Report Size (1)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0x09, 0xE2,                         //     Usage Mute
  0x95, 0x01,                         //     Report Count (1)
  0x75, 0x01,                         //     Report Size (1)
  0x81, 0x06,                         //     Input (Data, Variable,Relative)
  0x95, 0x01,                         //     Report Count (1)
  0x75, 0x05,                         //     Report Size (5)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reserved 5 bits */
  0x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定义了音量+/-和静音三个键
  /***********************************/

  101键键盘和三个控制电源的键都没问题,就是控制声音的那三个键按下去没反应。我看了上报给电脑的数据,音量那部分是按照我设计的那样传上来了,但就是没反应。

  0x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网友A:
可以参考圈圈书中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