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数运算

楼主(2010-01-08):
如:f = 30 * 2^48 / 400;
我想得到 f 每一位对应的值,如何实现?
我直接用算数方法计算的,得到的高24位值与计算器计算的值相同,但是低24位值不对,应该是精度不够导致的。
试着把 f 分高24位低24位两段进行计算,但是和直接运算的结果一样。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已知常数表达式,自己化简优化计算。若只考虑有限的有效位数,使用浮点数算。如果想分豪不差,用long long。

楼主:
单片机没有long long吧...

网友B:
呵呵,自己编一个longlong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