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存器乱跳和烧芯片问题

楼主(2010-01-08):
在做的一个系统,程序现在是写好了,等印制板回来后开始联调。但这当中碰到了几个问题,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请大家帮忙看看:
我用的是汇编语言,发现程序在返回子程或中断的时候,R1~R7的积存器中几个积存器数据乱跳,只有R0数据不乱,导致程序老是复位。我中断的压栈出栈肯定没错,而且有的积存器只在一个地方使用,不如R5,只在短延时程序里用过,但也乱跳。最后没办法,不使用R1~R7,只用R0,A,B。  第2个问题就是调试通讯电路的时候,有次没断电去接单片机到MAX232模块上的RXD,TXD线,结果单片机发烫烧了,后来重焊了一个单片机继续用了段时间,有次去插电脑上的232线(232接单片机,单片机正在防真),回来一看,片子又烧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我232电路到单片机没加保护电路? 现在在单片机到MAX232芯片间的RXD,TXD加光藕隔离,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楼主:
再补充下:
如果要测量3mV级的小信号,干扰信号频率小于1HZ是一个20ms左右宽的脉冲。怎么滤掉干扰信号? 用最少的器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  我根据RC去搭了个高通滤波器,结果不成,信号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