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因素决定arm是否要嵌入系统呢?

楼主(2010-01-08):
要做一个类似于车载行驶记录仪,不过功能更为简单:1.定时拍摄驾驶员照片,用于驾驶培训学校的车辆上,借此分析学员驾驶行为是否符合要求;2.GPS模块,用于记录行驶路径。
这样一个系统是否需要嵌系统呢?是由任务多寡,实时性,还是任务复杂性来决定呢?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要求……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用了比较复杂的MCU,不用OS自己管理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B:
要求阿。。。。。。如果需要TCP、文件系统、gui、server等等。
裸奔岂不是要累死-----------也干不出来

另外好的优点:便于扩展、移植。
缺点:可能要增加硬件成本。。。。比如RAM flash

楼主:
谢谢两位,还有其他的吗??貌似坛子里出现过裸奔和os的辩论吧~找找先

网友C:
如果不是如下原因:
1、应用超级简单;
2、要求超强的实时性;

还是考虑上OS吧,裸奔会累死。。。

网友D:
有一种情况是必须用操作系统的,你有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占住了大量CPU时间,而导致其他任务得不到调度的时候(有人说自己写个任务调度就可以,但我想如果能把TCB切换和任务调度轮准这些机制写得高效并且安全,那么这个操作系统也就能赚点小钱了)。
比如说如果软件做AAC软解的话,大约占住50MIPS,CPU跑到100M或者以下,这样你就不能保证其他任务的实时调度,除非所有其他任务在中断里执行...

网友E:
根据你的项目要求
1.可以不用gui
2.主要任务只有两个,读GPS在中断处理,读相机在主循环中定时处理就行了。
4.数据格式比较单一,直接往SD卡里写数据就行了,FAT文件系统就行。
3.通信协议也不需要,把卡拨下来用读卡器读就行。
结论:可以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