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C语言编程中自定义的"位"如何保存?

楼主(2010-01-08):
ZLG老师:请教......在C语言编程时,除状态字PSW中的F0,F1之外,自定义的"位"将如何存储保存?????

网友A:
你真问对人了……

楼主:
恳请juventus9554老师给予具体指点一二.......致谢

网友B:
看下面的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8052 only

楼主:
joecongmin老师,你好!
对于状态字PSW中的各个"位"均可以保存.....这我知道,也就是只要保存整个状态字PSW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是其它自定义的"位"如何存储保存......譬如,像一个自定义的键处理标志位"Key_sign"...功能键标志位"Fun_key"....等等如何存储保存???????恳请诸位高手大侠指教....致谢!

楼主:
.目的就是把自定义的"位".....譬如,像一个自定义的键处理标志位"Key_sign"...功能键标志位"Fun_key"....等等的当前状态存储保存起来....断电后再来电...待读出来能保持原来的状态....

楼主:
恳请诸位高手大侠....对自定义的"位"如何存储保存......譬如,像一个自定义的键处理标志位"Key_sign"...功能键标志位"Fun_key"....等等如何存储保存不吝指教....致谢

网友C:
不大清楚,
帮顶。

网友D:
bSet = 0;
if (Key_sign)
    bSet |= 0x01
if (Fun_key)
    bSet |= 0x02
保存 bSet 字节就可

恢复:
Key_sign = ((bSet & 0x01)!=0);

楼主:
你好....电迷老师,您所说的这种方法我一直在用.......就是心里有点不服气....一个自定义的位...需要一个自定义的字节来纠缠保存!!!!!!!有没有更好的方**????????

网友E:
LZ很客气啊,都以老师相称

网友F:
#define   Key_sign()    IOSET |=(1<<0)
#define   Fun_key()     IOSET |=(1<<1)
宏定义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均是好办法........谢了,诸位老师!!!!!!!!!!!!!!!:victory:

网友A:
方法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