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使用TFT液晶屏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现在有那么一块液晶屏,资料在附件。
里面有一个drive IC,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屏是要连液晶屏控制器之后才能用还是直接可以用?

如果是要连控制器之后才能用,那么能不能给一个参考电路,
液晶屏40个脚的RGB各八位

谢谢大家了,没用过彩色的屏,向大家请教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这个屏是RGB接口的,2368不能直接驱动,中间要加个驱动IC,比如所罗门的SSD1926等,和MCU联接可以是总线方式或者8080,6800方式。

楼主:
那如果不是TFT的可以吗?我有看到一种有18个数据位的,是不是直接可以接LPC2368?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SSD1928链接LCD只有16位数据,而RGB是24位,要怎么连?

网友A:
18个数据位的应当是MCU interface的。可以总线方式或者I/O口模拟。
16位的驱动接24位的LCD时,按565连接LCD的RGB,剩下的低位可以接地,接电源,NC或者重叠方式。

网友B:
内置有LCD模块的应该可以直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