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必须加光耦吗?

楼主(2010-01-08):
485通讯必须加光耦吗?我现在不是用在工业上

网友A:
不需要吧。

网友B:
在端口电路RS-485接口的设计中,光耦不属于保护器件,但是可以利用光耦的隔特性来提高端口电路的抗过电压能力。从这角度来考虑加会好些。

网友C:
应该加光耦,提高抗干扰能力,工业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

网友D:
看具体应用环境吧。

网友E:
这个没法给这种应用下定义算什么,但有些情况必需用,否则通讯会出错,如果是通用性产品最好加上,如果是专用性的可以看实际情况定。如,当你的控制系统(如控制柜),其中的几个终端的电源可能是来源于一个直流电源时,这时最好加光耦,否则,当一个终端上有干扰时,会通过485传给其它终端,因为他们总体上是共地的,这时通讯也会不正确,如果电源系统保证不共地,独立,这时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