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电子表 原理,多谢 !。。。

楼主(2010-01-08):
哪位 师傅 知道 就咱们 常用的电子手表的原理图呀, 或者相关资料之类的, 我最近想 做个定时器,正好 把电子手表的原理也研究研究,能用的上就用上 , 多谢指导了!。。。

网友A:
原理:振荡器+PLL分频器产生秒时基信号,然后用时序组合逻辑电路按不同的时间进制(秒、分、时、天、月、年)对时基信号计数、进位并通过LCD驱动电路送显。电子表的具体电路无意义,其结构总成为一片专用IC+32768Hz晶体+补偿电容+LCD屏+电池,自制定时器可用555时基电路、单稳态电路、MCU(俗称单片机)小系统等方法实现,用电子表做定时器可利用其闹钟功能,或根据LCD屏的段位驱动信号做判断依据,用门电路组合逻辑实现,我曾在初中时想用该法做个照相暗室定时器,但成本反而较高,关键是太麻烦,最后还是用555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多谢 指导 。。。

网友B:
定时器只要相对时间,不需要绝对时间。

网友C:
hehe 初学者

楼主:
对 , 呵呵 ,初学者。。。

网友D(2010-08-12):
首先要一个时钟基准信号,就是晶振,晶振信号通过一定的分频变成1HZ的频率,再做逢六十进一的计数器,必要时还要做校准电路,大二时自己做了个电子钟还不错从设计到焊接,当时还感觉良好,呵呵

网友D:
当然还要数码管显示

网友E:
崇拜chunyang大侠!: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