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数字电路板 的 (印刷机)修理?

楼主(2010-01-08):
最近 修理到 一块 一刷机里边的  一块 cpu 板( 纯 数字电路的),故障现象 :墨路报警,无法开机。
  现在 确定 上边的 器件都没有问题, 也没有 断线, 由于 不能 直接拿到 机器上 试机, 所以 现在 就 手头的 一块板子,cup和相关储存器的控制脚 都是复位状态, 请教师傅们 该怎么 检查  修理呀? 多谢指导了 !。。。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样的印刷机啊,是纸箱印刷,还是书的印刷机啊,
请问你是在那里的啊 ,
我是在北京的,

网友B:
这还能修好?

网友C:
可能上面的EEPROM内容乱了,从好的板子复制一份试试,没见过你的板子,瞎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数字电路中 程序 出问题的几率 有多大呀?

网友C:
程序乱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参数乱了,比如高宝机的DC/DC电源模块老化后容易使板子上存运行参数的串行EEPROM数据错乱,控制器无法初始化就会向上位机报错。